安钛克VP600W电源,有两种电路板,低压部分完全不同

楼主(2025-03-19):
同一型号的电源,有不同的电路板。高压部分一样,低压部分不同。左图是主变压器输出12V和5V电压,肖特基整流,3.3V磁饱和稳压。右图是主变压器输出12V,MOS管同步整流,再DC-DC变换出5V和3.3V电压

网友A:
山寨得太离谱了,英文都不全,这标签印得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得太离谱了,英文都不全,这标签印得没毛病。

真的,少了C。

网友:
虽然是假货,右边那个用料确实不错。低压侧用16H50MOS管同步整流,12VDC-DC出5V和3.5V。这种设计在600W的电源中少见。

网友:
可能是一个老版本,一个新版本吧。当然是同步整流的效率高了。

网友B:
刷到一个安钛克750W假货,也是DC转DC结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到一个安钛克750W假货,也是DC转DC结构。

12V是不是用4个nmos管做同步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V是不是用4个nmos管做同步整流?

是的,说是抄袭长城巨龙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说是抄袭长城巨龙的结构。

市面上超过600w的电源大多都是采用这种结构,谁抄谁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说是抄袭长城巨龙的结构。

据我平时经常维修电源的了解,抄袭长城巨龙的结构大多数都是矿电多,什么蚂蚁矿电,巨龙风暴等等。其他品牌大多用LLC,因为LLC的效率比双管正激的效率高。就是稳定性差一些。所以挖矿的都选择稳定性强的结构。

网友(2025-04-20):
这种应该是套壳电源,很多电源是洋垃圾,运回来壳子已经坏了,然后没办法就弄个壳子装上去,然后去卖,这种二手平台上多的是,而且你在二手平台买了基本不能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