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2337刷T2问题

楼主(2025-03-19):
近日接到台苹果A2337电脑,开机能亮屏,苹果系统进度走不完就不断重启,估计应该需要刷新T2芯片,于是找了台因特尔芯片的苹果A1990带T2芯片的来给A2337刷新T2,始终出现错,不成功因为苹果电脑接触的较少,是两台机器的系统版本不一样,还是因为因特尔的苹果电脑不能刷M1芯片的苹果电脑造成的吗,在这里想同行门请教下

网友:
苹果刷T2需要排线都装上,不然报错的,不要谢我,谢我兄弟张仁义,第一次扩容刷T2报错,他教我的

网友:
装什么排线,是两台苹果电脑通过数据线连接来刷

网友:
第一次听到A2337带T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