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小新air 13 pro升级内存颗粒始终只能识别4g

楼主(2025-03-19):
La-e011p升级8g内存颗粒,不能识别,求助有会的师傅指点一二 谢谢微信号15321611978

网友:
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电阻位置应该没问题,图上装的三星的颗粒,排列是 011

网友:
不行就买个改好的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怎么改呢

网友:
r202去掉了  r204移动到205的位置   试了一下也不行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求助了一个大师傅技术指导了一下,改了bios 改电阻如下
rd204 0欧  rd205不装  rd200   201   202   203  都换24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求助了一个大师傅技术指导了一下,改了bios 改电阻如下
rd204 0欧  rd205不装  rd200   201    ...

换的 多少K电阻  BIOS 重新刷一下 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求助了一个大师傅技术指导了一下,改了bios 改电阻如下
rd204 0欧  rd205不装  rd200   201    ...

我的 V  17545526959

网友(2025-06-23):
改好的bios

改好的bios

网友(2025-07-25):
需要合成一下,验证好用,谢谢楼主

网友(2025-09-02):
也是相同的主板要改8G内存,图纸上标是RC136  RC133 C137 ,说这三个装,其他不装,哪楼主说的rd204 0欧  rd205不装  rd200   201   202   203  都在什么部位?能指明一下吗?多谢!!!

网友:
会员260097问一下。你合成好的LA-E011P,4G升8G改好的BIOS能发一份吗?急用!我的微信18083986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