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 花屏白屏维修。

楼主(2025-03-19):
华硕H81M-E 花屏白屏维修。插独显也是用一段时间会死机,黑屏。,换过CPU,内存,加焊过CPU底座。最后更换了下面这个8脚PU502,及旁边的电容搞定。。。

网友:
学习了,感谢老板

网友:
谢谢,辛苦你了,等下下载再试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碰上就减少头疼的风险。

网友:
这种故障真心不好修,已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不是内存的么

网友:
那是L358吧.

网友:
就是358 台式主板常用

网友:
路过一看,属实好贴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經驗

网友:
请问,开始的花屏白屏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小方块PU502是负责谁的电压的?

网友:
有图纸展示就更好了

网友:
那么是怎么找出问题的呢

网友:
路过学习,存储器芯片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测试下

网友:
南桥1.05运放???应该是南桥电压不足导致的吧

网友:
是怎么找出问题的

网友:
这是内存0.75V供电芯片吧

网友:
如果是内存供电那出现这些问题就不奇怪了

网友:
这好像是个通病吧

网友:
H81M-D 不是 H81M-E

网友:
这个是什么,和集显供电有关的还是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找~!!!

网友:
应该是内存电压问题出现的故障吧,

网友:
看看案例分析还是非常有帮助的,谢谢

网友:
如果能把维修的思路和心得记录下来,那就是太好了,也给我们这些小白指明了一些方 向,这样能发出来,也是非常感谢了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大神

网友:
刚好需要

网友:
怎么找到故障的?

网友(2025-04-26):
华硕H81M-E 花屏白屏维修

网友:
看样子358应该没问题,换分压电阻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吧,支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