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开关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5-03-19):
谁有技嘉的这个板子吗?这两个开关是干嘛用的?找了没发现类似的图纸点位图,哪个好心人有的话帮忙分享下谢谢

网友:
好像是切换BIOS的

网友A:
控制两个BIOS的使用的,,,这个是控制使用单BIOS,还是双BIOS

网友:
这个是控制使用主BIOS,还是副BIOS

网友:
图片中的主板是1.1版本的,这个1.1版本就没有找到,类似的(G1.Sniper Z97 rev1.0) 就有,并且电路图和 点位图都有,就是不知道你是懒还是不会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两个BIOS的使用的,,,这个是控制使用单BIOS,还是双BIOS

图纸在哪里找呢?帮给个链接

网友:
高端主板花巧的东西是比较多

网友:
好像只有技嘉的主板才有双BIOS,其它主板没遇到过

网友:
在音频电路旁边,应该是和音频相关的,起增益作用?全换成尼吉康女神绿皮发烧电容。

网友:
加张一转二小板,双运放并联。参考安桥独立声卡,NE5532安排上,人声很舒服。

网友:
主板是ALC1150芯片,再自带双运放,和安桥双声道独立声卡,VIA的芯片+三只大S NE5532运放,其中一只用在光纤输出,搞不懂光纤还加个NE5532运放,不知起什么作用?独立声卡和主板内置声卡对比,音质是天壤之别。

网友B:
这板子为裸奔设计的吧咋这么多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为裸奔设计的吧咋这么多开关

物料成本很低但是感觉却非常高大上,可以卖得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