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又来了,rx5500供电低

楼主(2025-03-19):
开始是偶尔能亮,点亮了跑甜甜圈黑屏,测各电压都正常的,以为是核心问题,加焊了一下,直接不认卡了。量到核心电压0.3v。
于是料板找了一个81022过来换上,直接0v

    然后把核心拆掉,还是0,手上找不到81022了,好板上拆来一个81022n装上。上电0.9v.再次装上核心,电压又0.3v了,波不正常。

核心换另一板上测试正常没问题,求好心人帮帮

网友:
干核心前是测过供电和波形正常

网友:
此帖终结。至此年前赌的几张卡都已经修完了,b站抖音刷了几个月视频,没有一点有用的,反而在看了某视频后自信的把核心干了。。高手都是有长时间累积的经验而己

问题往往没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