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机械师,独显黑屏

楼主(2025-03-20):
大家好
请教 机械师F117-VC 本屏不显示,,外接 显示 但是独显驱动一装 就会 黑屏。不显 重启也是黑的,在 PE 下可以看到显卡型号 1660 钛
cpu I7-9750H
板号:K15F_MB
cpu
显卡
黑屏
重启

网友:
先软后硬件,系统及驱动程序排除没有

网友:
先装原版系统 官网下驱动 不行就刷BIOS 再不行就重植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换显卡吧,简单粗暴,烧钱就是

网友:
谢谢大 家 官网无 系统已经重装 BIOS 已经刷了
显卡已经加焊
明天重植一下 试试

网友:
显卡供电不正常也会导致黑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