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惠普不开机维修6050A2514101-MB-A02

楼主(2025-03-20):
版号:6050A2514101-MB-A02

故障:开机电压在0.023-0.067之间跳变

开机检测发现不过保护隔离

后来睡了一觉,醒来用原装充电器开机,发现都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A:
EC没有坏吧,是因为检测适配器不正常或不匹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没有坏吧,是因为检测适配器不正常或不匹配吧

是啊,EC居然没坏,啊,损失了40块啊

网友:
不是常修款,要用原装电源排除下,

网友C(2025-05-17):
引用 网友B:
是啊,EC居然没坏,啊,损失了40块啊

老乡,在吉安自己开店吗??要不要学徒?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乡,在吉安自己开店吗??要不要学徒?

你想学修电脑吗?想的话可以来,我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