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版号DA0NJSMBAD0 FA507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5-03-20):
华硕天选版号DA0NJSMBAD0  FA507 不定时掉电 配置R9 7940HX RTX4070
换过cpu 换过EC 换过温控IC 掉电有时不开机不出显存 显卡电压 电流0.670不动
附带原厂BIOS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款啊,把南桥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当AMD通病干

网友B:
0.6不动,又过换U ,就只能排查CPU 电路了,华硕的显卡电脑大部份需要跑码后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啊,把南桥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cpu 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6不动,又过换U ,就只能排查CPU 电路了,华硕的显卡电脑大部份需要跑码后才出。

思路没错跑0.6不动不出PLTRST复位信号

网友D:
U 都换了 这维修成本够高的了 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没错跑0.6不动不出PLTRST复位信号

感觉cpu又换过故障一样所以排除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U 都换了 这维修成本够高的了 难搞了

是的

网友E:
我也在修这款,客户自己拆机不显示的,我的是掉件显卡供电这块,但是电流像不过内存。你可以参考下。然后我想问下,你用什么转接头的没为什么我之前用的240W转接头不通电,没发看到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修这款,客户自己拆机不显示的,我的是掉件显卡供电这块,但是电流像不过内存。你可以参考下。然后我 ...

我找到问题了 应该是什么光感原件类设计影响的,现在可以看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找到问题了 应该是什么光感原件类设计影响的,现在可以看电流了

我的应该温控电路问题单电池压温度不掉电电源压温度就掉了

网友:
不跑码这是,cpu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找到问题了 应该是什么光感原件类设计影响的,现在可以看电流了

这款裸板维修应该拔掉右边光感小版排线

网友F(2025-05-07):
此BIOS刷完不亮机  都不要下了 电流定1、03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此BIOS刷完不亮机  都不要下了 电流定1、03

我的机子刷了开机,你的不开机就可以定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子刷了开机,你的不开机就可以定论了?

我的机器是亮机机器 不定时掉电 刷完这个就不亮

网友:
查CPU供电,,,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BIOS刷完不亮机  都不要下了 电流定1、03

同样亮机的机器试了下,刷完1.03不跑码。放一个我的亮机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