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md的换cpu需要刷bios吗

楼主(2025-03-20):
求助 求助 amd的 r9 6900hx的 换了需要刷bios吗

网友:
CPU不需要吧,同型号!

网友:
开机正常的话不用刷

网友:
部分换完出现黑屏的要刷BIOS

网友:
刷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A:
非常明确告诉,必须要刷,R7 6800 我试过换CPU 后,不刷BIOS 会导致大写键盘都能能切换,不显示

网友:
还真的是rog的 现在触发一会儿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明确告诉,必须要刷,R7 6800 我试过换CPU 后,不刷BIOS 会导致大写键盘都能能切换,不显示

我试试 rog的脑壳大

网友:
同型号代换貌似不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