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0 G1 风扇狂转 电流0.35A,怎么维修

楼主(2025-03-20):
HP 840 G1 风扇狂转 电流0.35A 有平台复位,不亮屏,求高手指点维修思路,感觉还是需要刷BIOS,求成对的BIOS

网友A:
这个看着是电压不全,你看一下缺少哪路电压,如果BIOS刷了,电压都有,那就换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是电压不全,你看一下缺少哪路电压,如果BIOS刷了,电压都有,那就换U试试

电压都正常,集成显卡,怎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