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F391P REV 1.0 CPU I5-8250U SR3LB不上电

楼主(2025-03-20):
DELL    LA-F391P REV 1.0  CPU I5-8250U SR3LB不上电

1. 全板打值CPU值低,其它正常。

2.接TYPE-C接口上电电流0.07几,3 5V正常。
3.刷个原厂BIOS先,还是一样电流,看来有可能不是软件问题。
研究中……

附:图纸 点位 BIOS

LA-F391P R10-0920.brd.cad

LA-F391P.cad

W25Q128BV@LA-F391P R1.0 UT6原机.BIN

W25Q128BV@LA-F391P R1.0 UC5原机.BIN

网友:
SIO_SLP_S0#会瞬间掉一下再升起来,SLP_S5--S3#是直接瞬间掉电。

网友:
VCC_SA 瞬间有产生后掉电

网友:
2.5V_MEM产生过掉电

网友:
2.5V_MEM产生的过程及细节

网友:
这小资料够全的了

网友:
初步测试结果:经测量及刷BIOS等一系列操作,再结合CPU值低待特点,其本判定CPU内部微短路损坏。

网友:
1.2V_DDRP

网友:
0.6V_DDR_VTT_ON

网友:
SYS_RESET#产生电路如图

网友:
RSMRST# 电源好信号

网友:
最新进展:已修到上电不跑码,在测试过程中有跑过一次
之后就一直不跑码,BIOS网上有的全刷了,都一样。

网友:
LA-F391P这个BIOS有跑过一次码但不显示

网友:
这设备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