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进系统后一段时间鼠键无法移动,按CTRL+ALT+DEL组合键有反应

楼主(2025-03-20):
固态盘做系统盘,机械盘做数据盘

客户反映电脑输入密码登录系统后鼠标不能动,反而进安全模式没故障。

电脑到手后,确实如此,USB鼠键,PS2鼠键都有这故障。
同时接上USB鼠键和PS2鼠键开始测试,禁用了好多开机运行程序,开机进系统后可以使用一段时间,故障依然会出现,只是延迟了时间。
把整个C盘克隆到另一个硬盘,开始删除软件尝试,没效;禁止驱动里USB自动断电功能,没效;360杀毒整个C盘没异常,360清理文件,360系统修复全部无效
突然发现,CTRL+ALT+DEL组合键可以使用,而且鼠标可以动,一旦切换回桌面又不能动了。重复操作CTRL+ALT+DEL来回切换两次后,在CTRL+ALT+DEL界面下要按两次CTRL+ALT+DEL才能动鼠标,桌面环境无法使用鼠键

查看固态状态,HD TUNE健康看到有四万多个坏快报告(05 重新分配扇区计数),

结合分析,不是驱动问题,不是软件问题,可能是系统问题,但原因未知。找了个硬盘重新安装系统就没问题。第一次遇到这么离奇的问题。估计就是固态有坏快造成,不过这只是猜测。希望有遇到的朋友分析确定故障点

网友:
你把南桥换掉就可以,这个常见故障

网友:
固态硬盘都有坏块了,肯定有问题哈

网友A:
兄弟,就是中毒啦,我前几天也碰到,还买了同型号板子,拆下来一通量测,没毛病,重做系统就行啦,我觉得是一个安国的量产软件包里有毒,因为好像是量产了一个u盘后发生的。

网友:
补充,出现这个毛病后,没几次就出现了盗版提示,不知道是不是微软有新招,不过w7已停止更新,更像是咱这卖假正版的阴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就是中毒啦,我前几天也碰到,还买了同型号板子,拆下来一通量测,没毛病,重做系统就行啦,我觉得是 ...

财务机器,中毒怀疑是有的,但是360查不出来的病毒已经无法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