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450迫击炮触发掉电

楼主(2025-03-20):
闲来没事继续学习AM4主板,本次主角是V星b450迫击炮,故障现象触发即可掉电,检查发现问题出在cpu供电电路,sm4337上管烧了,既然短路的地方找到了,接下来就是换管,更换两颗上管sm4337一颗控制芯片rt9624,然后检查旁边的电阻电容没有发现明显问题,通电,然后翻车了,拆掉sm4337两颗,然后通电不掉电cpu下管有0.8左右的供电。还是同样的位置上管sm4337  烧了,然后就找不到方向了,不知道是买的材料有问题还是有地方没有检查到位特来请教。。。

网友:
测上下管的G级对地阻值   对比着测,换驱动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