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z77-ds3h 求助大佬!

楼主(2025-03-20):
求求大佬帮助,“无限复启”

问题 cpu vcore 供电没有出来!!

cpu_vtt电压正常
cpu 供电芯片 5v正常
cpu vcore 的场管 栅极没有开启电压
已换过 ISL95836 电源芯片(淘宝买的)
请问这个芯片要什么条件,才会发出 cpu 核心电压开启信号?

备注  以下电压正常
         内存 1.5v 正常
         桥1.05v   实值1.11v
         桥1.8v
         cpu vtt 正常
        到 cpu核心没出来,就无限重启,管子没开启电压。

网友:
看着很复杂的样子,大学学过电工学全忘了。

网友A:
首先要有供电和开启。这里开启信号是VTT_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有供电和开启。这里开启信号是VTT_PWRGD

感谢你的回复, cpu vtt 都出来了,管理芯片开启信号一定有了,我大概知道问题了,等配件到了,装上后解决了,才有肯定回复!

网友:
应该是VTT PG,估计拆个管子完事,都不用装回去。

网友B:
感谢大佬的回复,大概知道问题了,等配件到了,装上才肯定答案,有 cputvv,电源芯片供电肯定无问题的,芯片的开启信号也有的,不然 cpuvtt也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的回复,大概知道问题了,等配件到了,装上才肯定答案,有 cputvv,电源芯片供电肯定无问题的,芯片 ...

怀疑95836坏了?

网友:
没搞好,换过 cpu的电源芯片,不行, 换过 io io的检测电阻电压也正常,不知道为啥不发出开始信号,所以管子量过,没有短路,唉,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C:
弄好没有?有时钟复位不停重起,基本上就搞CPU附近。可以测一下平台复位有没有发到CPU复位回路那,测下CPU复位1.1V。再不行就得上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好没有?有时钟复位不停重起,基本上就搞CPU附近。可以测一下平台复位有没有发到CPU复位回路那,测下CPU复位1.1V。再不行就得上波波。

没有搞好吖,时序应该是所有供电出来,才会发出复位吖,不过即然大佬提醒,我就照做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弄好没有?有时钟复位不停重起,基本上就搞CPU附近。可以测一下平台复位有没有发到CPU复位回路那,测下CPU复位1.1V。再不行就得上波波。

查了复位供电3.3是正常的,cpu附近 3条供电认真测过了,没发现问题,我也试过拆了3路上管,量开启电压还是没有,以为短路接低,供电芯片换了3个,不行,我的理解是 cpu供电芯片有两个5v 与 9脚 开启信号,就要开始发出管子开启信号了,他就是没有发出管子的开启,想问问供电芯片9脚1.05v的开启应该正常吧?

网友:
还想问问 BOOT1 第20脚是多少V? 这个自举只有0.8 正常吗?

网友:
好晕了,不知道问题了

网友:
刷BIOS,GA的板子不出CPU供电还得刷BIOS。如果刷了BIOS还是不行,那就上示波器,按时序一个一个打波形。

网友:
昨天刚弄好一块Z77X-D3H,还没想好要不要发个贴。板子是废品价收的,直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复位供电3.3是正常的,cpu附近 3条供电认真测过了,没发现问题,我也试过拆了3路上管,量开启电压还是没有,以为短路接低,供电芯片换了3个,不行,我的理解是 cpu供电芯片有两个5v 与 9脚 开启信号,就要开始发出管子开启信号了,他就是没有发出管子的开启,想问问供电芯片9脚1.05v的开启应该正常吧?

南桥两个晶振已经起振了,用示波器看过。也量过 bios CLK 有波形

网友:
过来看看,很详细,,,,

网友:
没有刷过bios吗?bios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个人建议,用示波器看看CPU的供电管子有没有瞬间出波形,有的话估计是过载保护了,没有的话再继续查其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