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魔改的技嘉H110M-DS2 6789代BIOS

楼主(2025-03-20):
魔改的技嘉H110M-DS2 6789代BIOS魔改的技嘉H110M-DS2 6789代BIOS

H110MDS2.F24

网友A(2025-04-24):
大佬这个bios能上1230v5吗

网友(2025-10-23):
e1270v5 CPU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个bios能上1230v5吗

刷上用不了

网友(2026-02-04):
楼主说测试好的 :daizhi:你们又说闭合性 哎 还是博一下吧

网友:
我试了 确实可行 就是烧了一个八代U两个脚和主板针  据说除了8100 都得屏蔽和短接 我是看主板还没坏 再拿一个9代低端U冒着风险再做一次屏蔽上机 成了 就是发热量比6代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