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 NM-D601主板识别蓝牙不识别WIFI

楼主(2025-03-20):
联想拯救者 NM-D601主板识别蓝牙不识别WIFI,发现如图中所示有断线,可飞线后还是不识别,请教大佬们是什么问题。

附上图纸

网友:
wifi换过了没

网友:
先排除蓝牙本身硬件本体损坏,再修主板。

网友:
先换个网卡试试啊

网友:
不会 是bios设置没有打开吧

网友:
都断了还是插断线

网友:
有点位图,应该好测

网友:
最近我这边也有 intel 的 x201系列的都是蓝牙可以wifi不行,更换无线网卡解决

网友:
应该是网卡和供电的问题

网友:
无线网卡坏,或者联想热键开关没打开

网友:
我靠  我也有个  这个断线  飞了   还不认  也是这2根       换了u  没用  时钟也有  就是不认wifi.   蓝牙有用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个战神和你一样的问题 ,是系统里有个WiFiauto什么东西  打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