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80电路疑问

楼主(2025-03-21):
一个联想适配器板子上有个305j01管理芯片,查了某宝是OB2305MP,但是管脚和实际电路不一样,后来反复对比发现和ob2280电路一样,有点不明白vcc脚接的红圈三个电阻的作用,交流信号和直流供电接到一块了?

网友A:
前面两颗电阻分压,后面一颗电阻限流,启动瞬间给芯片供电,芯片起振后线圈出整流后直流电给芯片提供持续供电。因为限流电阻阻值很大,所以直流电对它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两颗电阻分压,后面一颗电阻限流,启动瞬间给芯片供电,芯片起振后线圈出整流后直流电给芯片提供持续供 ...

常规启动电阻应该是接在整流桥之后的,这个是交流降压限流接入,都没有加个二极管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规启动电阻应该是接在整流桥之后的,这个是交流降压限流接入,都没有加个二极管整流?

一个交流周期供电足够芯片启动了

网友(2025-04-24):
电源管理芯片中内置了整流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