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 进BIOS电压全红 求其他思路

楼主(2025-03-21):
华硕P8Z77 进BIOS电压全红, 求其他思路  测试IO检测电压电路 12v 5v 核心检测都正常。换新的IO,刷了新BIOS 还是也一样全红。 求其他思路。。

网友:
应该是把电压检测那些电容全部干掉吧。

网友:
查VREF和i/o各个电压检测脚的分压电阻

网友:
把i/o附近各个电压检测脚的分压电阻全换了

网友:
分压电阻的值都对了么,技嘉的好像是2.0V

网友A:
再回个,,,
都红,还是查VREF快点,
好像VREF 待机就可以测到,2.0几伏。
撸主你的板板VREF估计也就1V多点,正好翻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回个,,,
都红,还是查VREF快点,
好像VREF 待机就可以测到,2.0几伏。
撸主你的板板VREF估计也就1V多点,正好翻一倍。

谢谢!你的思路。主板修好了,就是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