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RG-W76 板号NB3757-MB-V7用一会黑屏,大写灯亮,疑似通病

楼主(2025-03-21):
碰到一台华为MRG-W76 板号NB3757-MB-V7用一会黑屏,大写灯亮,疑似通病。

这款机器还比较新 22年的机器,主要是没图纸,查起来有点费劲,

主要估计还是屏供电,背光电路。

网友:
偷偷告诉你后面保险电阻值变大了   修过一个华为别的型号

网友A:
同样问题,但我这一台是花屏黑屏,换了屏也是同样故障

网友(2025-05-04):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但我这一台是花屏黑屏,换了屏也是同样故障

我也遇到了,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最后解决了么老板   我也有一台同样毛病

网友:
会不会是和荣耀猎人V700类似的问题?

网友:
遇到几台你同症状的 屏供电问题

网友(2025-11-04):
遇到一台,相同问题,更换此保险后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