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750ti黑屏无输出测量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正常,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5-03-21):
板子自带的测试点测了一下核心有0.93,fbvddq有1.5到1.6,pex有1v,上电查3.3发现第三张图红圈上方疑似电阻的元件右侧有3.3左侧只有零点几,左侧连接下方三极管并过孔连接到了核心背面的电容,拆掉三极管后电压恢复到3.3但仍然点不亮。用万用表打拆下来的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还有集电极都只有一侧导通好像管子也没问题?水平有限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看看卡什么代码  上诊断卡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卡B2 也是 750TI,其中一个1V电压没有输出 开启信号问题 修好了  测试点那个1V正常 很奇怪!

网友:
大佬,详细说说那个1v电压得问题?pe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卡什么代码  上诊断卡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卡B2 也是 750TI,其中一个1V电压没有输出 开启信号问题 修好了  测试点那个1V正常 很奇怪!

修好了,bios的问题。看你回复又查了一遍所有的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晶振也没问题。除了接口,核心,bios就没别的了,找个bios一试就好了,bios数据自己损坏也是少见

网友C(2025-05-04):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bios的问题。看你回复又查了一遍所有的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晶振也没问题。除了接口,核心,bios ...

niyong你用什么刷的bios

网友(2025-09-01):
引用 网友C:
niyong你用什么刷的bios

就普通的ch341a贵的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