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G8 CU7NS 班号6 71 NH5D0 D02 电流0.3 不出CPU供电
发表于

楼主:
电流0.3 不出CPU供电 长按开关 关机 再按开机有时电流能上去 2.2A CPU 显卡供电都出 也能读内存 不显示
cpu
显卡
cpu供电
不显示

网友:
刷过程序 CPU电源管理MP2979A 47脚分压电阻正常

网友:
买了CPU 装上偶尔能亮 放一会之后电流卡主3.1A 不亮

网友:
这种问题你焊接内存槽shi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