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7859-1 CPU Intel Core i7-8565U (SREJP) 电流持续跳变不上电

楼主(2025-03-21):
DELL   17859-1 CPU Intel Core i7-8565U (SREJP)  电流持续跳变不上电

1.全板打值CPU偏低

2.接可调电源待机3 5V正常,自动触发电流跳变从待机最高跳变:0.098-0.094-0.054-0.27-0.016-0.098
3.测内存电压瞬间有产生后马上掉下来然后又产生如此循环。

4.刷原厂BIOS一样不变。
5.应该是不停重启掉电上电如此循环
6.有可能就是CPU短路原因。
研究中……

附:图纸 点位  BIOS

W25Q128BV@WSON8_17859-1 原机 U2501.BIN

5480 17859-1.cad

5480 17859-1REVX01.pdf

网友:
PM_RSMRST#  AC_PRESENT电压也跟着跳变不正常

网友:
3V_5V_POK正常不跳变。

网友:
刚才说错了,万用表测不出来,都跟着掉下去后再上升
用示波器波形说话,最有话语权

网友A:
说白了,Dell的COMS电池电量低了,就出现这种电流现象!Dell的维修,第一步就是拔掉COMS电池,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Dell的COMS电池电量低了,就出现这种电流现象!Dell的维修,第一步就是拔掉COMS电池,再测试!

我没有装COMS电池,无关电池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修了啥

网友:
文案表达有待提高,说了半天不知道表达的故障原因是什么?按你文字排列顺序似乎是待机电压好信号不稳定导致南桥复位不停跳变最终引起不停的掉电重启。

网友:
就是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