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1050显卡2G显存版本维修求助

楼主(2025-03-21):
此显卡型号为索泰1050的2G显存版本
故障为第一次开机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关掉电脑之后不关插座的情况下差不多再一小时左右再开机就开不了机,这个故障再更换背面的01A丝印电阻后就能正常使用。但是奇怪的是只要关机后再过1小时左右开机就又不行了,又得换掉背面的01A就算家里有矿也扛不住这么整啊前后我都检查了组织应该都是正常的才对如果有缺件有思路的话还希望大神们给指点迷津,谢谢!

显卡背面

网友:
参考这个电路图,一步步查,理论上那个电阻,电路全部正常的话,是不会烧的。

网友:
补充一点就是我这个显卡目前的另一个毛病就是显示器关闭之后再打开显示器不管你怎么按键盘鼠标显示器还是黑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显示器的信号灯常量,没有开机的情况下信号灯不会长亮

网友(2025-05-25):
现在补了那个S1A的小芯片目前还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