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们指点迷津。

楼主(2025-03-21):
主板是神舟tkw,型号K660,主板开机电流0.55A上不去,然后自动掉电重启,查开机电压其他都是正常,但是显卡输入开启电压没有3.3v,信号5v是有的,查了图纸不知道怎么向上去找到问题,这个dgpu那个r508没有电阻,看情况也不像是掉落,求助大佬该怎么去判断问题?

网友A:
广达的  如果开机瞬间掉电就是 供电问题 ,你这个反复掉电重启吗  换CPU了吗 再不行就是南桥了  独显供电是CPU供电正常后才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广达的  如果开机瞬间掉电就是 供电问题 ,你这个反复掉电重启吗  换CPU了吗 再不行就是南桥了  独显供电是CPU供电正常后才出的

大佬,不是瞬间掉电,有个十几秒0.55a电流然后灯重启,看教程几个电压一个是3  5v 电压,一个是内存条电压,还有就是桥电压,然后就是这个显卡电压量到这边二极管这边没有3.3v电压,然后我就糊涂不知道怎么排除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不是瞬间掉电,有个十几秒0.55a电流然后灯重启,看教程几个电压一个是3  5v 电压,一个是内存条电 ...

换CPU  试试 了吗  广达HWPG 不正常 是瞬间掉电, 你这个不是瞬间掉电  ,干BIOS  南桥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  试试 了吗  广达HWPG 不正常 是瞬间掉电, 你这个不是瞬间掉电  ,干BIOS  南桥 CPU

这都是大件

网友A:
你没有CPU 测试吗  寄来我给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CPU 测试吗  寄来我给你修

主要是这是快10年老电脑如果确认是大件损坏就没有修复的意义了,我去看测电压就是为了看是不是大件坏的,大佬,要是电阻或者u坏了还能抢救一下,要是干个桥光手工费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