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真我笔记本,板号NB615

楼主(2025-03-21):
求助,真我笔记本,板号NB6156A_MB_V2,5V供电芯片TPS51397变为6.6V,反馈14脚的两个电阻腐蚀了,不知道什么阻值,那个老板有14,15脚上这三个电阻阻值,有偿求助

网友A:
来,找我,我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找我,我告诉你

老板你有这个料板啊?

网友B:
真我手机都没做明白 开始做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我手机都没做明白 开始做笔记本??

第一次遇到这个牌子的,

网友C:
FB是0.6,R1和R2随便拼,=5V就行了

网友:
这牌子感觉有点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C:
FB是0.6,R1和R2随便拼,=5V就行了

你是说FB反馈的电压要是0.6是吧?主要是不确定5V的时候这个反馈还是不是0.6?

网友D:
接近地那边10k.  另外那个7k.  这是个分压取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近地那边10k.  另外那个7k.  这是个分压取样,

谢谢了,我换了几次没有好我直接买了个料板拆机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