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创见的MSATA板子如何短接

楼主(2025-03-21):
装机中掉盘了,然后就不识别了。其中一个能识别1024M,结果开卡出错后就不识别了。
请教如何短接?

网友A:
试试原始方式,以方孔为轴+圆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原始方式,以方孔为轴+圆孔

谢谢 找到了rom 短接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