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师傅们指导一下工作,这个显

楼主(2025-03-21):
麻烦大师傅们指导一下工作,这个显存清理焊盘后是这样的,脱不干净一样,但是GPU核心就脱得很干净。我已经用低温锡置换了一遍,还是这样,是技术问题还是显存的问题,麻烦师傅告知

网友A:
怎么感觉你这是把阻焊层搞掉了

网友:
显存全废了,拖得太用力了,考虑一下是不是嘻嘻带有问题还是烙铁温度高

网友:
烙铁350度啊,也不是太大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你这是把阻焊层搞掉了

有没有办法补救一下,谢谢

网友:
烙铁太锋利了吧,把阻焊绝缘层都刮掉了

网友:
真想用就上绿油网吧

网友:
这是显存的树脂封装层被刮掉了。你得用多大的力气才能刮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