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6pro升级板载内存16-32G

楼主(2025-03-22):
联想小新pro16升级32G内存,来回换了几遍内存了,不知道啥问题了,有大佬知道的吗,这个三星是可以用的吧,然后改配置电阻就是1110,就是RU504,RU390,RU501位置需要有10k电阻,RU498低电平需要一个10k电阻,有师傅知道的吗? #求助哪位大佬帮忙修修吧#

网友:
还需要改bios 吧?

网友:
现在是不过内存,0.9左右的电流卡着,

网友A:
应该还是需要刷32GB内存的bios,因为现在新款的内存SPD是在bios里面的,实在不行找TB商家给你修改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需要刷32GB内存的bios,因为现在新款的内存SPD是在bios里面的,实在不行找TB商家给你修改下bios

好的,谢谢

网友B:
我没有改过。你这BIOS里面貌似也没有32G内存的配置,另外要用到4GB的DDP颗粒,BG1信号电阻要上件,还有240欧的ZQ电阻也要上件,听你这么说,没做功课呀。

网友B:
另外看你板子上的颗粒也不是4G的吧,貌似是16Gb 2666的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改过。你这BIOS里面貌似也没有32G内存的配置,另外要用到4GB的DDP颗粒,BG1信号电阻要上件,还有240欧的ZQ电阻也要上件,听你这么说,没做功课呀。

升苹果就改配置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看你板子上的颗粒也不是4G的吧,貌似是16Gb 2666的颗粒。

已经可以了,还得让tb刷bios

网友:
性能提升明显吗?

网友:
这个机型没有32G版本的话,需要找人修改BIOS,人为添加32G内存的SPD才可以的。这就跟识别电阻无关了。

网友(2025-04-26):
BIOS 方便的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5-07-16):
你买的bios多少米

网友:
DAG3NAMB8D0 图纸 点位 联系我,微信:Yx09807895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