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6显卡全板无供电

楼主(2025-03-22):
网上买p106显卡 装机后卖给客户 用了一段时间了 今天说认不到显卡了 。
检查了下全板无供电。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仔细察看pcb上好像有掉件。
左侧L1电感应该是5v供电吧 这个没出电压。 进线fB保险上也没电压。fB查线路到u1 。u1是空位? 不知道5v供电源头是哪

另外如图 这四个空位好像是掉件了吗, 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滤波电容吗。5v供电不知道和这个掉件有没有关系。

网友:
首先出5V 再,5V芯片的条件不满足  可以跑线路的 很好修

网友:
掉件是肯定掉件了,只不过有点像是电容哦,你可以打一下这几个掉件有没有共同的脚是接地?如果有那应该是电容

网友:
找同芯片图纸分析一下掉件

网友:
哦了 是12v的一个保险电阻烧了 连接的一个电容击穿 换之ok  至于那几个掉件证实全部是电容。
此卡核心用我的表量0000 显存阻值0007 差点以为是核心挂了。修好后测显存电压1.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