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nh70rd nh50ed显卡核心2060的显存阻值

楼主(2025-03-22):
如题,主板2大芯片短路,拆除后阻值正常了.,9750换8750了,就是显存阻值不知道多少是正常?现在装CPU后正常开机.显卡0.8供电显存1.3供电都正常出来了,原机是2060显卡,现在手上没有这个核心,有个1660ti的核心,不知道能不能装上用呢?,还有求大神测下显存阻值给我参考一下要不要上核心,之前对地是0拆核心后电阻值50到60欧姆(正反表笔接地测量)二极值0.019

网友A:
我觉得那个2060的核心未必短路吧,这个核心阻值本来就很低,接近0了。精度比较高的万用表,能测量到0.3欧左右。

网友A:
显存的阻值,大概在15欧以上就基本没问题。普遍的显存阻值在40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那个2060的核心未必短路吧,这个核心阻值本来就很低,接近0了。精度比较高的万用表,能测量到0.3欧左右。

显存供电也对地为0了,我用4位表测主供电0.09的电阻值,显存供电阻值直接0欧了,拆了显卡核心后才恢复到45欧左右.估计装上核心后可能只有20欧.显存估计还是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的阻值,大概在15欧以上就基本没问题。普遍的显存阻值在40上下。

你这个15欧是有核心的情况下是这么多吧?我测试过ddr5的显存颗粒电阻值,大慨在290到400欧左右.6个并联后在40到70欧左右,有核心的情况基本在40欧左右,1660ti可以代换2060吗?我有料板可以拆v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15欧是有核心的情况下是这么多吧?我测试过ddr5的显存颗粒电阻值,大慨在290到400欧左右.6个并联后 ...

我没这样换过核心,我觉得不光要换VBIOS,你看看图纸,是不是还要改识别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这样换过核心,我觉得不光要换VBIOS,你看看图纸,是不是还要改识别电阻啊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主板是93001660ti,主板被面版号一模一样,我觉得应该是换个核心和BIOS就行了

网友:
vBIOS,必要重写

网友B:
已经成功更换过来了,目前正常使用

网友C:
VBIOS肯定要刷,核心识别电阻也是要改,除非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BIOS肯定要刷,核心识别电阻也是要改,除非一样的

就换了一个BIOS芯片,已经正常使用了

网友B:
就是不知道怎么只有8x3的的速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成功更换过来了,目前正常使用

楼主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怎么只有8x3的的速度啊

你这个显卡驱动还没有打上啊,你把驱动打好再用GPU-Z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显卡驱动还没有打上啊,你把驱动打好再用GPU-Z检测

打上了,还跑了分的,还是显示8x3

网友D:
1660和2060核心能换着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60和2060核心能换着用吗

应该是可以的,华硕的天选2060和1660ti是一个板子,不过我没有对比过阻容类的,刷错bios可以亮机打不上显卡驱动

网友:
显存是一样的就不用改识别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60和2060核心能换着用吗

事实证明.我已经成功换过来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8x3的速度

网友:
学学经验看看怎么搞好的

网友E:
直接换核心和Vbios?
qliuan
是的.没有干别的了
详情

网友(2025-04-26):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核心和Vbios?
是的.没有干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