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9000 2021 上电0.08不显示

楼主(2025-03-22):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做cpu。一点浅见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拆机测cpu边上的晶振一边671一边没有。妥妥的cpu问题。热风枪吹了一下cpu再开机,就正常了。跟客户沟通要嘛就这样去用着,坏了再说。要嘛就是CPU重做。但是有风险主板有可能报废。最终客户决定cpu重做。
    之前看论坛的朋友说过,温度控制在240-250之间用撬片撬下来,之前闲着没事,试过几次。基本上焊盘都会被拉下来。想着重做cpu第一步肯定是拆cpu,如果拆都拆不好,后续就是空谈,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直接用新曲线。1档200/40秒。2档250/40秒。三挡280直接暂停,就一直280度然后看cpu边上外面的焊点有没有融化,化了就可以开始撬了。稍微用力就掉下来了,就是焊盘有点掉漆。后面的就简单了。植锡重新焊回去,值得说一下的,焊回去还是这个加热曲线,只不过到250的时候,直接暂停,大概60秒左右就好了。锡浆用的是维修家的199锡。焊台是迅维的cf360十几年的老机器了。现在更多的是用来换typce接口比热风枪好用

网友A:
发帖之前又来一个r9000,一模一样的毛病。整呗。一样的套路,一样的完美,顺便问问同行,这样的cpu重做,你们哪里同行拿来的,收费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之前又来一个r9000,一模一样的毛病。整呗。一样的套路,一样的完美,顺便问问同行,这样的cpu重做,你们哪里同行拿来的,收费多少,

300—500 看机器

网友B:
焊盘露铜最好使用l绿油缘,否则锡球短路,经常做安卓手机CPU,不绝缘很容易造成BGA焊盘的锡珠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露铜最好使用l绿油缘,否则锡球短路,经常做安卓手机CPU,不绝缘很容易造成BGA焊盘的锡珠连在一起。

放u的时候注意点,一般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