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D802P R1.0CPU Intel i7-7500U SR2ZV不跑码

楼主(2025-03-22):
LA-D802P R1.0CPU Intel i7-7500U SR2ZV不跑码

1.打值CPU偏低,其它都正常。

2.目测掉了一个电容,
3.待机电流0.007,自动上电电流跳变:0.1-0.45-0.52-0.301重启2次后点电流:0.30左右。

4.电压都已产生,CPU电压1V左右。
5.先下个BIOS刷上去故障不变。
研究中…………

附: 点位 BIOS

LA-D802P.cad

网友:
附: 点位 BIOS

25Q128FV 亮机BF Clean OK.rar

网友:
掉了个电容已补上,故障不变

网友A:
这种就是不过内存的电流,把电源指示灯接上,看下怎么闪的,重启三次后,按下开关看能不能关机,能关机再开机试一下(不断电源),看电流能不能跑起来。DELL 很多不装钮扣电池也会卡这种电流。

网友:
有点位图,收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是不过内存的电流,把电源指示灯接上,看下怎么闪的,重启三次后,按下开关看能不能关机,能关机再开 ...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经过多次测试发现是适配器检测信号的原因,我用的是可调电源,因为没有这个原装适配器和电池,以前遇到的都是掉电,这个不掉电仅定电流。
我的方法是:在定电流后按电源键强制关机再通过电源按键开机就能显示进BIOS.
希望以后遇到的同行可以借鉴此方法以区分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