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5寸的液晶电视灰屏,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5-03-22):
一台小米65寸的液晶电视,原故障是灰屏,逻辑板上的排线拆掉一边后只有半边正常,另外半边依然灰屏,后测量发现该屏边PCB上的一块I2111集成块短路,拆换后通电显示依然灰屏,拆掉4分之一的屏显排线后,画面比原来的只显示半边多了20厘米左右的宽度画面,依然剩余有五分之二是灰屏。请问修屏的大神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问题?

网友:
多数是玻璃内部Y轴坏了 量一下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模块烧了

网友(2025-05-03):
断Y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