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心情有点烦,发个维修贴缓解一下

楼主(2025-03-22):
这个华硕笔记本电脑,客户描述拨了电池就能开机。关机后,就不能开机了。收到货后,拆开看了一下,电池座都是胶水胶的。

先直奔主题,把电池拔,先开机,然后关机,就不能开机了。用万用表搓一下预留的开机位置,然后就能开机,那还能是什么问题。开关键坏了。

还是先把电池卡扣处理一下

然后和客户说了一下,因为是同行,客户让我飞线处理也行。于是就有了这个操作

这个是同行接的,今天客户要求要更换键盘。这种键盘要焊接的,感觉有点费时间。关键这种后焊手感不如原装的好。客户要求就按要求修吧,相当于白忙了。既然都是白干,还不如抽点时间水个帖子。
大部份都是BGA 焊接,感觉也没什么说的。

第二个维修案例7代CPU 跑鲁大师,只有内屏的话,跑晕卡测试的时候,屏是黑的。原本还以为是CPU 问题,结果是CPU 的集显驱动问题。我修了两个板子都是一样的,一个 7 代1070 ,一个7 代1050ti.都要去官网下载7代的集显驱动,更高版本的驱动,跑测试时候,内屏是黑的,可以跑完测试,测试完后,恢复显示。

黑屏测试界面

网友A:
请教下你补点用的是补点焊片还是铜线打圈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你补点用的是补点焊片还是铜线打圈圈呢?

补点焊片,打圈个人觉得不适合修电脑的用。

网友:
有图有分析,楼主历害

网友:
那个打上集显驱动蓝屏是啥问题嘞,我之前闲鱼淘了台九代的烤机死机 后面发现是内存3200的不行。2666就正常了

网友(2025-10-10):
asus这个电池座,客户自己动电池的,十有八九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