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12v整流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25-03-23):
12v那个型号是UG18DCT,两边击穿保护了,用MBR20100CT代换,pg有4。9v,但负载能力差,12v,5v,都正常,3.3v只有1.6v,明显不对,待机电压正常,绿线接地就有吱吱声,12v带个1w的电阻都带不动,5v还勉强可以,会不会是代换不对做成的吗,还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发现这里师傅多,能给个思考吗,谢谢了

网友A:
变压器出来的交流电起步150V 以上,你换100V的会炸的,用STTH2003CT(20A/300V)换下试试

网友:
7500b3脚有个电容掉了,连到比较器的可能影响高电平带负载保护了,不过7500b的12脚电压比较高,负载有30伏,积热比较高不知道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出来的交流电起步150V 以上,你换100V的会炸的,用STTH2003CT(20A/300V)换下试试

掉了个电容吱吱声的,暂时用着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 ...

谢谢分享,多多关照

网友:
还行,带起来了,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