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客惊艳Air点歌机主板烧了一个八角芯片

楼主(2025-03-23):
雷客惊艳Air点歌机主板烧了一个八角芯片 ,爆了个电容,原因是V电源接反了   求大神指点一下 这个芯片什么型号  和 爆的3个电解电容

网友:
烧得够惨烈,无法辨认。最好找一台一样的机器拆开看吧

网友: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12V转5V的芯片吧

网友:
跑一下线路。这样别人也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