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目前5V不升压20V,维修遇阻,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5-03-23):
苹果A1708笔记本无法开机,拆机检测后发现5V不升压20V,根据A1708的时序图发现PP3V3_G3H电压不对,不是3.42V,实测是2.28V,维修去掉了铝箔电容,更换了双向二极管后,PP3V3_G3H电压恢复到3.42V,但仍然5V不能升压20V。继续排查时序图,发现这里不一样:
时序涂电压应该是这样的:
充电芯片在检测到AUX_DET脚电压大于0.8V后延时发出SMC_AUX_OK通知EC已检测到适配器插入
充电芯片在检测到SMC_RST_IN脚为低电平后延时从SMC_RST*脚反相输出3.3V的复位信号SMC_RESET_L
SMC_RESET_L
实测电路板是这样的:
应为3.3V的复位信号SMC_RESET_L实测为3.42V;
输出3.3V的复位信号BUF_SMC_RESET_L实测为3.42V;
充电芯片U7000的AUX_DET脚电压大于0.8V实测AUX_DET为1.29V;

充电芯片在检测到SMC_RST_IN脚为低电平后实测SMC_RST_IN为0V;

电路板U5274测量数据如下:
SMC_RST_IN实测为0V;
SMC_RST_IN实测为0V;
SMC_LSOC_RST实测为0V;

测量电路板上CD3215的U3100和U3200的VIN_3V3脚的PP3V3_G3H_UPC_XA和PP3V3_G3H_UPC_XB应为3.3V,实测是3.38V;

目前测试数据如上,不知道怎么判断哪个电子元器件出问题了……求大神帮忙指点下

网友A:
回帖奖励 +1 分下载分

TBT 0.9V电感对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T 0.9V电感对地多少?

TBT 0.9V电感具体指哪个元器件的哪个引脚啊?大神详细说说,非常感谢

网友A:
雷电芯片的 0.9V供电

网友:
U2800,测试的数据如下,是不是雷电芯片坏了?

TBT_POC_RESET实测0V
TBT_POC_RESET实测0V
P0V9_TBT_X_SVR_AGND实测为0V
PP3V3_TBT_X_S0实测为0V
TBT_X_THERM_D_P实测为0.03V
TBT_X_CLKREQ_L实测为0V
TBT_X_USB_PWR_EN实测为0.01V
TBT_X_TEST_EN实测为0V
I2C_TBT_XB_INT_L实测为0V
PP0V9_TBT_X_SVR实测为0V
TBT_X_CIO_PWR_EN实测为0V
PP3V3_S5_TBT_X_SW实测为0V
PP0V9_TBT_X_LVR实测为0V
TBT_X_FORCE_PWR实测为0V
TBT_X_RBIAS实测为0V
PP0V9_TBT_X_DP实测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电芯片的 0.9V供电

测试结果如下

网友:
先把两个3215换了在说

网友:
我也这一个板子故障上样,淘宝看了一下两个芯片要30太贵了就没有修了,直接给老板换了一张主板

网友B:
按照论坛大佬的时序,升压前大概3个电压,一个是ppdcin_g3h给电源管理芯片跟另一个输出pp3v3_g3h的芯片,第二个就是前面说的pp3v3_g3h,这个电压给ec,以及升压芯片跟wc通讯时的总线作上拉用,最后是公共点电压ppbus_g3h,,你公共点电压没有,而pp3v3_g3h之前电压不对,后面修出3.3v后,应该查ec复位,升压芯片的3个线性3.3v,1.8v,还有1.1v,如果升压芯片的1.1v都正常了,升压芯片的cc线也有波形,那应该看看升压芯片外观,看看有没有积灰多的,可以尝试重植下升压芯片(我之前就看到3个升压芯片有积灰,直接重植好的),当然可以再仔细查下条件,比如4个接口有没有通电情况不一样的(我今天就有个1706的,其中有个接口通电一直5v,另外3个接口通电5v,隔几秒就掉到0v,再回到5v,这个是那个5v电压不掉的那个升压芯片坏了ub400),具体可以看论坛里有个大佬分析的升压时序,按照那个具体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论坛大佬的时序,升压前大概3个电压,一个是ppdcin_g3h给电源管理芯片跟另一个输出pp3v3_g3h的芯片,第 ...

说错了,是ec

网友:
TBT 0.9V电感对地多少?

网友:
苹果好难修 芯片还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