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7567新电池充不上电,有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25-03-23):
主板维修寻求帮助

网友A:
开机适配器 电源报错吗   Dell 要原装电源  才能充电    系统里面能不能检测到电池电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适配器 电源报错吗   Dell 要原装电源  才能充电    系统里面能不能检测到电池电量

没有吧, DELL是限制最少的吧, 联想的设计,才是限制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吧, DELL是限制最少的吧, 联想的设计,才是限制比较多的

开机有没有提示瓦数不对 适配器报错呢?

网友:
如果是Typec adapter 适配器, 只要瓦数对, bios 一般只判断 瓦数, 不看是不是dell 是否原装, 是考虑到用户, 会用第三方电源的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