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万能备份工具

楼主(2025-03-23):
大家可以尝试哦。

BIOS_Backup_TooKit.EXE

网友A:
怎么用的,能不能讲一下使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的,能不能讲一下使用方法

打开软件,界面直接按备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的,能不能讲一下使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的,能不能讲一下使用方法

先读取再按备份

网友:
老机器还行,新点的笔记本备份不了。

网友A:
在系统里面备份吗?

网友C:
08年左右时候就好用,现在不一定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08年左右时候就好用,现在不一定能用。

台式机一般不会存在年代这个问题,笔记本兼容可能会差点,毕竟有各种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里面备份吗?

是的,直接打开读取,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的,能不能讲一下使用方法

先点读取,然后最重要的是右上角,选取容量,容量的大小取决于你bios芯片程序容量的大小,不要弄错,弄错了你能备份,但是用编程器会刷不进去。右上角的容量选好之后就可点备份了。

网友:
这种备份了能修改ME吗?

网友(2025-05-12):
戴尔游匣笔记本能用吗?

网友:
英特尔FPTW64工具,对应版本都能备份

网友(2025-06-25):
这个只有读出。。。

网友:
万能个毛线 只能针对以前的老板子.备份出来的也有很多不对.新板的你试下根本不让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