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花屏维修

楼主(2025-03-23):
小新 pro 13 2020款,版号:NMC571,开机有时不显示,有时花屏,这款也是低温锡,正常重植cpu会Ok,有个问题,这款内存颗粒离cpu太近,很容易爆锡,上电流卡在0.6A左右不会动,离cpu近的4颗内存要拆下重植才会ok

网友:
搞锡箔纸把内存 包住, 再把拆CPU的BGA温度降低到220以下 应该不会爆锡吧

网友(2025-05-11):
你好,工程师,请教一下我的问题是开机蓝屏,进PE是好的,换了硬盘重装系统启动的时候也蓝屏了,这种是CPU问题还是内存问题

网友:
这个低温锡bga温度曲线怎么弄 最高点是多少度  我看有些不用翘直接夹子就能夹起    我拆要翘  黑胶粘连太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