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5R -N5110 主板大短路 把显卡供电电感断开不短路了

楼主(2025-03-23):
戴尔15R -N5110 主板大短路 把显卡供电电感断开不短路了,因为没有热风枪没法拆那个三脚贴片钽电容,所以只能查到这里短路,等回乡下拿热风枪再拆电容看看,希望不是显卡短路。这样独显不通电用核显可以开机吗?有知道的大师指导一下,谢谢!还有这个独显470uf电容电压一般是多少V的,网上找不到一样的电容,6.3V、还是2.5V?

网友A:
这款只烧铁壳子 上管呀  测G级就知道 ,上管烧了G级阻值特别低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铁壳三极管短路了吧

网友B:
一般主板有短路,又有铁壳三极管的那首先查铁壳了

网友C:
乌龟壳是通病,直接换呗,显卡供电不是才两组乌龟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只烧铁壳子 上管呀  测G级就知道 ,上管烧了G级阻值特别低

我测得是电感这头黑色贴片鉭电容短路,这头好像是到显卡的,那个乌龟壳管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主板有短路,又有铁壳三极管的那首先查铁壳了

: 我测得是电感这头黑色贴片鉭电容短路,这头好像是到显卡的,那个乌龟壳管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乌龟壳是通病,直接换呗,显卡供电不是才两组乌龟壳

: 我测得是电感这头黑色贴片鉭电容短路,这头好像是到显卡的,那个乌龟壳管没有短路!

网友:
核电供电断开了可以开机进桌面,直接用核电开机了。

网友:
确实乌龟壳击穿了,上下管都有一个击穿,十几年没修电脑了,电路都不知道咋回事了,等换了乌龟壳在来!谢谢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不是显存短路就没问题

网友:
乌龟壳,这好像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