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键盘在BIOS界面能用,进系统和进PE都不能用

楼主(2025-03-23):
EC加焊过,BIOS刷过,键盘换过,键盘是由EC控制的,连接EC的测量点阻值都正常,没招了,求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
换 EC 试试

网友:
加焊EC不能代替更换EC

网友:
客人嫌贵,打算外接USB键盘使用,没能实践,谢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
什么机型 ,ec什么型号?

网友:
刷EC试试呢

网友:
机器回来了,换EC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