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这个显示器是不是液晶面板废了?

楼主(2025-03-23):
27寸显示器,也能显示,每横线没竖线的,但是一片麻子脸,应该是屏幕本身坏了吧。

网友A:
可能硬件损坏了。

网友:
忘记传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硬件损坏了。

大佬给看看这还有救吗

网友:
倒是能凑合用。

网友:
液晶漏了?

网友:
液晶屏坏了

网友B:
这是偏光膜老化了,更换偏光膜就正常了

网友(2025-12-11):
引用 网友B:
这是偏光膜老化了,更换偏光膜就正常了

感谢指导,刚百度了一下,应该是你说的原因。回头有空尝试更换一下膜。

网友:
也可能是屏里进水或受潮了

网友:
不一定是偏光膜问题,大概率模组的导光板后边有水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