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H610M-K D4 淘宝BIOS2601版本

楼主(2025-03-23):
华硕H610M-K D4 淘宝BIOS  我的是更新失败刷官网的也不行不触发,淘宝买的可以,支持13代

网友:
台式机的吧

网友A:
华硕的从h310后.从官网下的bios. 开始地址改为00800后刷了也不触发的.老师傅们现在华硕的bios官网下的cap格式怎么改可以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从h310后.从官网下的bios. 开始地址改为00800后刷了也不触发的.老师傅们现在华硕的bios官网下的cap格 ...

新款可能不是800了,而是双倍。反正看文件大小。去掉文件头刚好是16M或32M的整数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可能不是800了,而是双倍。反正看文件大小。去掉文件头刚好是16M或32M的整数数值

809f有自动转换啊

网友(点评):
老款主板自动转换后可以用。新款主板的不行。

网友:
台式机的,发错位置了

网友(2025-05-10):
同问啊,现在的新壳CAP有什么办法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