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dell 10代主板南桥加密不?

楼主(2025-03-23):
我有一块dell的料板,cpu好,显卡短路烧毁了,挖洞后可以开机,现在想把南桥sr,40b装在同方或者蓝天的主板上面去,想问一下大家有没试过,如果是加密的话只能在这块主板上面用了,那不就是废了
cpu
显卡
window
主板

网友:
dell 的不用试了,加密的。但这个桥可以用在dell 差不多同型号的主板上。10代的桥不是40B 。8、9代的桥才是40B

网友:
10代桥是srjau 40b是 8 9代

网友:
Dell的和Lenovo的,收废品的都嫌弃。收回去拆芯片,加密了他都不想收

网友:
有原BIOS可以解密了吧 ?

网友:
加密的,不用惦记了

网友:
加密,需要买工厂版或者解密的

网友:
u好?cpu卖吗?我刚好有一个坏u的。

网友:
华硕 联想 戴尔台式机笔记本都加密,还有一些笔记本也是加密

网友:
数据读出来盘它,修改

网友:
加密的那就只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