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奔图打印机换个开关之后就不开机了

楼主(2025-03-23):
修一台奔图6202打印机,故障是开关卡不住,更换开关后不开机了,初步检测是主板坏了,我很奇怪???就换个电源开关,主板为啥能坏???奔图这打印机碰不得。
以前就有过奔图打印机,顾客拿来的时候就是缺粉,换完粉开机,直接白屏了,反复开好几下都白屏,没办法换的主板,因为手头没有这种芯片的植锡板,所以没法重新植锡。倒霉到家了。

还有一次修个奔图打印机,换硒鼓后打印全白,后来检测激光器坏了,从来没遇到过激光器坏的,而且还坏的这么速度。

以后奔图机器都不敢碰了

网友:
你是不是有的插线没有插呢

网友:
奔图打印机便宜,质量也就这个样

网友:
一个电源开关都做不好的厂家,别指望别的零件他能做好

网友A:
我也碰到过.换开关后不开机.电源板烧了.开关分版本的

网友:
国货,需要国民来支持。为什么就不能用点心来回报国民呢?非得弄到失去民心的时候才醒悟吗?

网友:
遇到一次换扫描玻璃,完事提示扫描组件错误, 换了3个扫描头  排线   主板也换了,没好, 赔了一个玻璃,还被客户觉得修坏了,神机再也不接这个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换开关后不开机.电源板烧了.开关分版本的

可我只是换个开关,把坏开关焊下来,在把新开关装上去,就废了

网友(2025-09-09):
机子那有你们说的那神奇,白屏那是因为面板经常按,按坏了。开关是不是你的开关换错了

网友:
楼上的大师们,你们的配件全是宝宝霜给你们发的配件,正常的不会有上面那么多的问题

网友(2025-11-13):
奔图开关分一代 二代三代  搞不好就容易烧主板   主板可以修

网友(2026-01-17):
感觉维修的时候需要细心再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