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700 三极管不良导致进系统黑屏后无法再次开机。

楼主(2025-03-23):
这个故障,经常修rx5700 的,很多大师应该都碰到过。只是没我这菜鸟这么闲,没时间分享出来。
客户描述故障为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大概两分钟后黑屏。再关机,会不认卡。要放很长时间,显卡才能显示,但工作两分钟不到,又会黑屏。
在我这里检修,显卡故障为正常进系统,还没加载驱动,就黑了。拆开显卡,接在主板上,核心不发热。万用表检测核心电压没有,其它的电压好像都有。然后我又移到转接板上,核心电压又有了。接主板上,核心电压又没有。看了一下参考图纸

量了一下Q1018 第6 脚的电压。R1055是没装件的,上拉电压是R1013提供的。

瞬间明白怎么回事了(不要问我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故障了,这个位置很容易出问题,只是大部份是导致核心供电的开启引脚电压不正常,根本不亮。),更换Q1018,万用表测到的正常电压。

到此维修结束,测试两个小时,通知客户取件。

网友:
这是参考的哪个卡图纸

网友:
请问楼主有5600的电路图或点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