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3C-80 LA-F481P 不过保护隔离 已修复 分享经验

楼主(2025-03-24):
这机器最初始的故障就是充电芯片 瑞萨电子ISL9538HRTZ 烧毁发热,伴随 PR110 2欧姆_1206封装的电阻烧变质_5%,当时更换完毕 测试充放电就交差了,过了半年说是不加电了,噩梦的开始,客户说也没怎么用, 莫名又换了芯片又好了,说用着降频,卡顿,后来就不加电了,我再次换芯片也不行了,有些时候多插拔几次适配器会号,但是感觉哪里不对,17 DCIN 20V 正常  ACIN 4V 也 正常,PQ101 PQ102 也换了,三把斧的天都黑了,一筹莫展之际,对比好板子挨个测量以及放大镜查看时发现了端倪,PR102 PR103 阻值变大 并且伴随有烧毁的痕迹,换完好了,绕了一大圈,检流电阻异常导致的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好文章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经典故障

网友:
这故障不仔细还真不容易搞定

网友A:
经典故障?!你遇到过?
意思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典故障?!你遇到过?
意思是通病吗

不是,如果是通病我就不费这么大功夫了

网友:
联想小新typc充电接口过来就有两个电感,是不是也是这个作用啊

网友:
厉害,不过pr102和pr103,中间的pc107这个横在中间的电容有什么用,请神指点

网友:
这个电阻坏的不多,要查的很仔细才能发现

网友:
检测脚坏的比较多

网友:
适配器检测电阻变质吧

网友(2025-04-23):
这个电阻坏不多见

网友:
太厉害了   两个电阻就搞定了

网友(2025-06-21):
这个芯片3脚B+是公共点电压吗?是8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