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中第一块故障主板维修过程

楼主(2025-03-24):
机型:联想
板号:10290-2 LZ57MB
故障现象:开机没反应
维修过程:
   这是我来迅维,培训过程中维修的第一块故障板,前后总共花费了两周时间,以下是我的维修过程,经验不足,请各位大神多多担待。
1、检查主板外观,暂时没有发现明显损坏部件;
2、根据电路图,重新绘制主板的时序图;
3、检查主板的PWM供电回路,公共点,电感后端,无短路现象;
20V电压,测量3.3V5V和线性均正常,以及RSMRST#已满足;
4、短接PWRBTN#开机信号,测量SLP_S3#SLP_S4#已有;
5、下一步测量CPU1D05V_VTT(电感PL4501后端)1D8V_PWR(电感PL4701后端),已有;测量0D75V_S0已有(电容PC4616),1D5V_S3已有(电感PL4601
6、测量CPU0D85V_S0(电感PL4801后端),已有
7、测量VDDPWRGOOD显示只有0.25V,不正常?检查图纸,缺少一个0欧电阻,电容处安装一个0欧电阻,更换后,已产生VDDPWRGOOD  1.5V
8、检查PCH的晶振过程中,发现PCH旁边的PLT_RST#外部线路缺少一个0欧电阻,已用铜线短接,晶振还未起振,下一步检查ECPCHPWROK,经测量电阻R1924已有PWROK 3.3V
9、各供电正常后,晶振没有起振,更换一个晶振后,晶振正常,判断原晶振已损坏。
10、通电后发现1.05V的供电芯片输出不正常,查上管G极波形,自举不良,更换芯片后正常。开机直接到0.78A,还是无法开机,继续查CPU供电芯片PU4201的开启信号及CPU供电VCC_CORE已有1.16V
11、测量PCH_RST#,发现只有1.5V,把PCH旁边的0R电阻拆除,断开桥与末端连接,通电测量,PCH_RST#电压有3.3V,排除是PCH的问题,电压是被末端回路拉低,根据图纸,逐个排除拆除测量,最后拆除U9304时,PCH_RST#电压恢复3.3V,更换U9304芯片,再通电测量,PCH_RST#电压3.3V已经正常,原U9304芯片损坏拉低导致。
12、再次通电发现,通电开机CPU供电电流已有1.1V,连上显示器还没有亮机,再测量集显显卡供电0.45V没有。
13、根据时序图反查内存是否有复位,SPD等,经测量,没有内存复位,以及SMBUS没有波形,重刷BIOS后还是无法开机,一时有点奔溃,一时无从下手,最后根据时序逐个排查故障,最后LPC波形电路中,发现几个电阻装错,根据图纸调换后,得到内存复位,集显供电还是没有。
14、最后排查各个平台复位和产生核显供电的条件,测量到核显的供电芯片时,发现对地值不太正常,原来是之前拆除的钢盔MOS管没有焊好,重新补焊一下,重新通电测量,集显供电出来,最终能正常亮机。
维修总结:通过这次维修,发现自己的部分手工技术还不太行,把原来不是问题的地方都整出问题了,测量的操作方法不对,烧了几块芯片。这次维修,把之前学习的知识都融汇一起,原来的时序图、硬启动过程原来不太理解的地方,都重新熟悉了一遍。

网友:
老师傅啊这

网友:
49年入国军。

网友A:
不是老师傅,刚来迅维培训

网友B:
迅维出品,必是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出品,必是精品

网友:
这板子太老了吧

网友:
培训用的教程板,肯定老点了

网友:
思路清晰通透

网友:
培训强度这么高

网友:
强度高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
基地培训的就是不一样,理论就是强

网友C:
这个是老师设置的故障还是?

网友:
这个可以呀 内容很详细

网友:
现在还学个der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老师设置的故障还是?

老师设置的故障

网友:
还在用这个板做维修实践啊

网友:
迅维培训,吊打同行

网友:
又是一个精品文章

网友:
不错,加油,当初我用了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老师傅,刚来迅维培训
修得不错啊,修得很有耐心,学的基础也不错。比我好多啦